[Kinetis] 如何改变FTFA_FOP寄存器位的值

楼主(2014-01-24):
想改变FTFA_FOPT寄存器位的值,这个寄存器是直接赋值吗?可在数据手册上说"To configure for alternate settings,programs the appropriate bits in the NVM option byte",这里的NVM option byte指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那个型号的芯片啊?我在K60,K25的参考手册中都没有找到你上面的那句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那个型号的芯片啊?我在K60,K25的参考手册中都没有找到你上面的那句话啊? ...

MKL25xxx(FRDM KL25),6.3.2

网友A:
不可以直接赋值,在main中对它修改是无效的。除了FTFA_FOPT之外,还有FPROT0~3,FSEC的值在启动时,都由MCU将FLASH指定地址的值赋给它们(如图1),修改它们当然是可以,但只能是在启动时!而且不同IDE,修改的方式也不一样。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何种开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赋值,在main中对它修改是无效的。除了FTFA_FOPT之外,还有FPROT0~3,FSEC的值在启动时,都由MCU ...

我使用的是IAR,不知你这张图是在那个章节,我在数据手册中没有看到(数据手册太长了)!!还有在IAR中如何修改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IAR,不知你这张图是在那个章节,我在数据手册中没有看到(数据手册太长了)!!还有在IAR中如 ...

那张图片在27.3.1  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Description
其中用IAR修改Flash configuaration的方法,可参考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1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