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模拟栈问题

楼主(2014-01-24):
程序中用了很多重入函数,假如程序中内存占用2K,我把模拟栈放在1K的位置,会不会出问题?keil C51在内存分配的时候知不知道避开模拟栈区呢?

网友A:
内存地址空间发生重叠,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编译器兮不会自动安排,避免重叠,看编译生成的.map文件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调地址,也不可能减少内存要求。所以还是看看怎么优化程序吧。

网友B:
换个地址吧,地址重叠很危险,编译器智能程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