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EEPROM比如24系列的,如何解密?

楼主(2014-01-24):
小弟最近想抄板,遇到一个问题,别人板子上一块名为SOP8芯片,功能上看应该是一个24系列EEPROM,而且被改过印花,但用一般的ROM读取器读不出来。不知道这种EEPROM是否能够被加密?不是一般都只有单片机里的EEPROM才能被加密吗?如果加密了,如何把它**呢?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可能是24系列,也可能是93c46哦,都是8条腿,但用的总线方式不同。记住24系列是电平决定是写入还是读出吧。您看看相关资料啦。

楼主:
也试过93c系列,但都读不出啊。这种芯片能被加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试过93c系列,但都读不出啊。这种芯片能被加密吗?

不能加密
检查板子上的引脚,最好是看一下波形,以确认时钟脚位.

网友C:
这种芯片都是没有加密措施的,直接按照IIC或者SPI协议发命令读即可。

网友D:
看楼主的描述,就是一般的加密芯片,IIC通讯。可用用示波器,数据采集器读取信号分析,**有点难度。

网友E:
很有可能是ATMEL的加密芯片,AES 或者SHA加密的,真想解密还是请专业的做吧,新出的几种一般人搞不定,最简单的是ATSHA204,给你个文档看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DKtcv4NFub9uxD28GTfvizVlGtpKexkH6jjXIR_E11ExNAmc5KE_G1LYP2ouPypLUcM5VPgFrGcMS7sgFmzR0kaZBt83ueA2PyV2BhK-xO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带加密功能的EEPROM吧?

网友G:
CPU内部的EEPROM可以加密。外部的EEPROM带加密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H:
不记得这个东西还可以加密呀

网友I(2016-11-12):
8脚单片机重打字。

网友J:
一般的外部EEPROM是不可以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