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有高频变压器专家没?小弟有个问题

楼主(2014-01-24):
我要订做个小功率变压器(不到100mW),EP型的,原副边匝数比比较大。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副边要绕4层不到,原边1层都不满。这种情况厂家一般怎么绕线?原边是不是要单独占一层?如果是的话需要5层。还是在绕副边的空隙就把原边顺便也绕了,这样4层就够了。性能会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A:
通常你要是大批量的生产的话 我建议你把副边分两层来饶,也就是所谓的三明治绕发,原边在中间,效率会好些

网友B:
隔离的话,初次级最好还是分层绕吧,
不满一层可以多股线并绕

网友C:
如果是这样说明你选的磁芯太大啦!严重浪费

网友D:
磁芯没有选择正确,不过也没有问题,厂家会给你处理的

网友E:
原边单独一层,

网友F(2014-02-27):
用三明治绕法,副边分成两次绕,原副边分开绕,原边多股并绕筹齐一层。
绕一起严重影响EMC性能,效率也会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