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5A恒流源与恒压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4-01-24):
大家好,如下的电路是国半公司LM317数据手册中的5A恒压源或恒流源电路,对于恒流源输出电流是怎样计算的不太清楚,麻烦各位大神解释下,谢谢!

楼主:
刚才又对这个电路分析了下,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条件进行计算:Vadj+1.25=Vo(其中Vadj可以通过R2、R5、R7和R8支路上的R7、R8分压计算,这条支路上的电压等于Vo+I*R3);第二个条件是运算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响输入端的电压相等进行计算,不过刚才试着算了下,算出来的方程是二次的,估计要用Matlab进行计算。

楼主: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上面的思路可能有点问题 最后计算的等式是:Vo+I*R3-(I*R3/R2)*(R2+R5)+Vref=Vo,简化为:R2=I*R3*R5/Vref(其中Vref=1.25),当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时,系统处于恒压输出的状态,此时运放输出端输出高电平,D1、D3截止,输出电压Vo=1+R8/R6(此时为恒压源);当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大于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时(初步判定和负载的大小有关),运放输出低电平,D1,D3导通,影响Vadj的大小,最终影响Vo的大小,通过负反馈的作用,最终运放处于稳定的状态,同向输入端的电压等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此时为恒流源输出,输出电流近视等于流过电阻R3上的电流,其计算公式如上。

网友A(2014-12-05):
新手围观,看看,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