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11的异常向量表官方资料

楼主(2014-01-24):
求ARM11(arm1176jzf-s)的异常向量表官方资料,我在《ARM1176JZF-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这个手册上查不着
不知道该查啥资料,网上倒是有一些零碎的资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在arm7,arm9,arm11和cortex-a系列中,异常向量表都是这么规定的,而且在支持保护模式的架构中,可以在复位后将异常向量指向高位地址,既0xffff0000开始的地址。
具体的官方资料可以看《arm v7a v7r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的b1.6章节,忽略到其中关于monitor模式的描述,因为arm11的后期版本才包含了monitor模式。
如果你只想要arm11的相关描述,搜索 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的arm11版本就行了,实际上v7是向下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