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环境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4):
(无正文)

网友A:
确认操作没有问题吗?如果没点错的话,那重新安装一下仿真器的驱动试试,dvr文件的选择很关键啊 !

网友B:
你先看看设置后  启动CCS能不能正常工作
从你的platform中看到是瑞泰创新的驱动
如果能正常工作   那就是驱动文件都是一样的  一些厂家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网友C:
选好后需要拖到my system这端

网友D(2014-02-24):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个人感觉ccs4.2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