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奇怪了???

楼主(2014-01-24):
实际按照图片焊的电路,测得输出电压为35V多,不知为何?
应该输出14-15V才对呀?
求解,Tks!

实际C1是接地的,画错了。但是测得的输出电压是35V多?

网友A:
1. 分压电阻重新计算,一般用电位器调,然后换固定电阻
3. 电容c1不是接到腰眼里的,要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1的因素。并且你看下LM317资料中R3都用多少以及为什么。

同上

网友D:
电路有问题,楼上有人正解了。

网友E:
c1漏电造成

网友E:
按2楼3楼改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分压电阻重新计算,一般用电位器调,然后换固定电阻
3. 电容c1不是接到腰眼里的,要接地

c1是接地的,画错了。

网友F:
不要一帖多发。

网友G:
接个负载吧。朋友。

网友H:
好像还有人在问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