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 Isim状态机不跳转

楼主(2014-01-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写了一个状态机,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p0rxc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current_state)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idle                :    if(read_fifo_empty)
                                        next_state <= idle;
                                    else if(start_read_fifo)
                                        next_state <= first_read;
                                    else
                                        next_state <= idle;
            first_read            :    if(read_fifo_cnt == 16'd7)
                                        next_state <= judge_data_type;
                                    else
                                        next_state <= first_read;

            judge_data_type        :    if(video_data_type)
                                        next_state <= judge_video_range;
                                    else
                                        next_state <= judge_cardNo;
            judge_video_range    :    next_state <= local_forward;
            judge_cardNo        :    next_state <= local_forward;
            local_forward        :    if(forward_video||forward_notvideo||forward_frame)
                                        next_state <= forward;
                                    else
                                        next_state <= local;
            local                :    if(read_fifo_empty)
                                        next_state <= idle;
                                    else
                                        next_state <= local;
            forward                :    if(read_fifo_empty)
                                        next_state <= idle;
                                    else
                                        next_state <= forward;
            default                :        ne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这个状态机下载到fpga是能正常工作的。
    问题是在Isim仿真中,当read_fifo_empty=0而start_read_fifo=1时,curent_state为什么不跳转到first_read。如图1.

图1 状态不转变
    然后我将状态机修改如下,再仿真可以看到状态机跳转了。如图2.
    always @(posedge p0rxc or negedge rst_n)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idle                :    if(read_fifo_empty)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if(start_read_fifo)
                                        current_state <= first_read;
                                    else
                                        current_state <= idle;
            first_read            :    if(read_fifo_cnt == 16'd7)
                                        current_state <= judge_data_type;
                                    else
                                        current_state <= first_read;

            judge_data_type        :    if(video_data_type)
                                        current_state <= judge_video_range;
                                    else
                                        current_state <= judge_cardNo;
            judge_video_range    :    current_state <= local_forward;
            judge_cardNo        :    current_state <= local_forward;
            local_forward        :    if(forward_video||forward_notvideo||forward_frame)
                                        current_state <= forward;
                                    else
                                        current_state <= local;
            local                :    if(read_fifo_empty)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local;
            forward                :    if(read_fifo_empty)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forward;
            default                :        curren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图2 状态转变

    请问为什么前面那个状态机仿真不正确呢?谢谢!

网友A:
always @(current_state)
你的触发条件不变,无法启动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