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内部USB模块问题

楼主(2014-01-25):
利用KL25内部的USB模块连接电脑,电脑说无法识别USB设备,但通过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却发现能看到其驱动程序信息!

网友A:
PC上显示unknown device,应该是枚举有问题,建议用USB分析仪抓包看看。

Hope that helps,
B.R
K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上显示unknown device,应该是枚举有问题,建议用USB分析仪抓包看看。

Hope that helps,

没有USB分析仪啊,用的是Bus Hound软件,数据根本就看不明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上显示unknown device,应该是枚举有问题,建议用USB分析仪抓包看看。

Hope that helps,

那为什么电脑却能显示其驱动程序咧!这个驱动程序信息是KL25 USB模块的还是Windows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