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自动化的,想知道嵌入式到底应该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楼主(2014-01-25):
1.应该掌握哪些技能,重要次要
2.发展方向
求详解,
谢谢,我是一个初学者,望大神,前辈们指教

网友A:
我也学自动化的,嵌入式已经不出不在了,关键看你喜欢什么行业了。

网友B:
嵌入式,可以做硬件,比如那那公司出品了一种新的芯片,你就对应这个芯片做一个电路板,上面可以跑一些你希望它跑的操作系统(成品类似手机这样的平台,可以有各种应用)
或者针对某些应用去做一些带有操作系统的产品,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等。
也可以做软件,移植操作系统,开发各种各样的驱动,特殊的摄像头驱动,按键驱动,声音的驱动,屏幕的驱动,开发应用软件,内核开发等等,学好了很有前途的(起码我这样看)。
学好了以后,还可以考研,考微电子,虽然比较难。
还有,其实军队里面有好多嵌入式设备,很多武器设备都是嵌入式设备。

不知道你是大学生还是??
技能:重要:软件设计,数据结构,电路分析,模电,数电,数学(软件想学好,数学一定不能差了)
方向:看你自己了,嵌入式方向很广的,
(建议,如果你是大学生,可以在学校里面找找你们的实验室,一般的学校都有,(我们学校不咋滴都有),参加一些比赛看看,自己的实践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去学,用功)

网友C:
3#说的,任何一条做得有点8~9不离10了,基本上你就可以称为老鸟了。
当然也只能说是某方面的老鸟了,不过这也非常牛了。
软硬最好都有一定的了解比较好,这一点还真不是乱吹,等你走过几年的职场后,就明白两者互补的重要性。

网友B:
4#说的是,自我感觉差的太远太远

网友C:
其实没什么,关键还是找到自己感兴趣方面的。
说到底,大家最终还是想做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电路方面的东西太多了,能做好一方面,从硬件到软件有自己的理解,其实举一反三的说,你自己也算是精于此了。毕竟硬件还是有太多的东西相类似的。
提醒一点:概念清晰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可以做硬件,比如那那公司出品了一种新的芯片,你就对应这个芯片做一个电路板,上面可以跑一些你希 ...

谢谢楼上,
已经毕业一年多了,在大学学的,现在在做的工作?不知如何选择嵌入式的方向。。!关键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要是有大师指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