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新手,想做一个 基于ARM的 20W SPWM 逆变器 ,输出频率50-60HZ可

楼主(2014-01-25):
这个20W,还有输出频率50-60HZ可调,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没有少打一个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少打一个K吧?。。。。。。。

其实我要做的是“基于ARM的20W SPWM 变换器 硬件设计,要求输出频率可以50-60Hz调整”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少打一个K吧?。。。。。。。

是不是变换器和逆变器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B:
就是个变频器, 网上的资料很多.
其实 SPWM 的话, 并不麻烦.
ARM  Cortex 系列, 很多芯片都带 死区控制的 PWM 模块, 控制方面都能实现.
ti 的LM3S 和 STM32 还有现成的库和板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