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MEGA88PA-PU频率的疑惑,用CODEVISIONAVR

楼主(2014-01-25):
我用codevision avr编程,外接的6M晶振, 对MEGA88PA-PU选频率时,直接选择分频后的频率,结果单片机工作异常。连IO输出都不是预期结果。 但是选择6M, 程序里面分频,频率降低了,IO变正常了,但是速度降低,原来可以接通的器件通讯就不行了。频率不匹配。这怎么办呢?

楼主:
总不至于要与器件通讯前先提速吧?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的熔丝位是怎么设置的?程序怎么设置的?

楼主:
熔丝位设置外部晶振,按6M设置的。在编程时,靠软件分频降速,那在CODEVISION AVR中直接用向导设置分频后的低频不行吗,咋IO都错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熔丝位设置外部晶振,按6M设置的。在编程时,靠软件分频降速,那在CODEVISION AVR中直接用向导设置分频后的 ...

问题解决了,IO其实没错,是速度太慢,数码管输出代码有BUG,当速度快时不易发现,速度慢时显露出来了。
就是该关闭输出的时候没关,导致输出混乱,速度快时一闪而过,不易被肉眼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