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证设想的可能性

楼主(2014-01-25):
用新塘M0,想外挂一片24C256,然后吧24C256当U盘用,用USB就可以访问,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A: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还不如用自身的FLASH当U盘来用呢,容量还大一些,只是寿命短一些,但还是能用很长时间的,好像有源码。

网友B:
理论上似乎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还不如用自身的FLASH当U盘来用呢,容量还大一些,只是寿命短一些,但还是能用很长时间的 ...

自身的FLash才4KB,貌似不能干些什么

网友C:
自身的Flash那么小,你想干嘛?玩玩还可以,用就没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身的FLash才4KB,貌似不能干些什么

芯片是新唐的吗?我记得新唐的能挂USB的芯片,FLASH怎么可能只有4KB,LDROM都有4KB了,APROM有128KB了

网友C:
设想不错,但是有点浪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想不错,但是有点浪费

浪费?怎么个说法呢

网友E:
E2太贵了吧,spi flash就便宜些了,而且nor flash寿命也不错。

网友F:
建議掛spi flash,容量比較大,存取速度比較快.
因為eeprom存取的速度太慢了。

sample code裡面有例子。

网友C:
可行,就是干不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浪费?怎么个说法呢

那么点Flash貌似做不了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浪费?怎么个说法呢

功能很强大,但是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