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下,请推荐种步进电机和驱动芯片。

楼主(2014-01-25):
    正在做走迷宫的电脑鼠(类似于前几年小孩玩的四驱赛车),由于在迷宫中需要计算老鼠走动的步数,以确定老鼠的位置,所以需要能够计算步数的步进电机来控制,现在想请教一下,推荐几种型号的步进电机:
1、具体参数“直径应小于4cm,不易失步,并且有很快的速度”。
2、再有推荐下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由于电脑鼠的体积较小,长x宽约为 8x 6cm,所以芯片最好是贴片的。
3、要是再有更好的驱动方案,在下请教了,比如直流电机控制,这样速度会更快,但是如何计算步数?

网友A:
不行吧,轮子打滑,碰到障碍物什么的,光靠算步数不是太准确。

网友B:
建议采取其他方式计数吧,这种方式不准

网友C:
加探头吧,即使不打滑也会有积累误差.

网友D:
加个轮子光电转换吧,那应该是最准的,而且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轮子打滑,碰到障碍物什么的,光靠算步数不是太准确。

可以,算法 加个 加减速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取其他方式计数吧,这种方式不准

试过吗???我这边用步进电机怎么很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探头吧,即使不打滑也会有积累误差.

纠正。加什么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轮子光电转换吧,那应该是最准的,而且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机了

能说得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吗???我这边用步进电机怎么很准呢?

步进电机要速度慢时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要速度慢时才准

这个我知道,频率不能太高,但是之前都是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E:
298驱动呀,不进电机直流电机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