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在接入电路瞬间使电路异常原因

楼主(2014-01-25):
各位大侠,
   这几天设计一个数控电源,用费思的电子负载(用其等效电阻档位)对其进行输出性能测试。
   当我用实际的电阻和电容并联时,电路能稳定输出。当用电子负载接入进行性能测试时,接入后电子负载便开始报警,提示接入信号极性反。整个数控电源发生振荡。去除电子负载后数控电源恢复正常。
   对数控电源内部机理不是很熟悉。当电子负载设置成电阻模式时,其接入电路瞬间反馈如何形成,对外界负载会形成何种影响?
    我设计的电源可能补偿不够,相味余量不够还是?理论计算,实际用RC并联了,100UF的电容是不会出现震荡的,应该补偿还算可以了。
    不知道电子负载究竟引入了何种冲击?
    待高手指点,谢谢啊!

楼主:
刚想了下,是不是电子负载接入瞬间的等效电容超出了我设计的数控电源的补偿范围?这样导致系统震荡的发生?
数控电源中有限流保护回路,我把这部分回路关闭,这时接入电子负载能稳定工作了。

网友A:
电子负载不能完全等效于所有实际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不能完全等效于所有实际负载的。

是啊,
  想明白具体有何差别,看高手们的看法,多谢啊

网友B:
“电子负载接入瞬间的”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C:
接入信号极性反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电子负载的正负极接反了?DC电子负载是分正负极的 接反了肯定无**常工作

多谢啊,最终原因找到了。

楼主:
最后发现环路存在高频噪声,从而引发不稳定。当对环路中若干地方进行去噪以及加强负反馈以及其频段后问题解决。而电子负载恰好引发了这个问题,只能说我设计的电路还不够稳定。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