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接上线程序能跑,拔了线程序不跑?

楼主(2014-01-25):
调试usb发现个奇怪现象。usb虚拟串口,移植官方例程,4.0的库。
然后加入自己的程序。接上usb,则程序能够运行。
拔掉usb,程序就不动了。很奇怪!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
确认问题与休眠有关。拔掉usb后,例程里有代码进入休眠,系统就进入stop模式了,所以还是对例程了解不透,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检查是boot管脚接电阻部分,虚焊造成的,你检查看看

网友B:
看情况应该是硬件问题,楼主照楼上提供的方法仔细检查一下,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C:
同意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检查是boot管脚接电阻部分,虚焊造成的,你检查看看 ...

没查出问题呢。
接上usb,程序就运行,拔下来程序就暂停,再接上又会继续(不是复位)。
屏蔽了usb中断,程序就能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应该是硬件问题,楼主照楼上提供的方法仔细检查一下,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

屏蔽了usb中断程序就能跑了。我猜测是软件问题吧?不知道是否st的usb库或者例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硬件问题

似乎是usb中断占用了大量cpu时间,因为屏蔽了中断就能跑了。
甚至没接usb的时候,用镊子给usb信号注入一点噪声,程序也能胡乱跑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似乎是usb中断占用了大量cpu时间,因为屏蔽了中断就能跑了。
甚至没接usb的时候,用镊子给usb信号注入一 ...

那有没有可能是USB电路的干扰和电平状态影响的?

网友D:
7楼正确。

我遇到类似情况,即使和PC连接,也会频繁运行USB底层程序,占用CPU时间。暂时用别的方法绕开。

网友E:
简单的共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可能是USB电路的干扰和电平状态影响的?

不是吧,因为是加入噪声程序才跑的。不加的话程序几乎不跑(其实还是极慢的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正确。

我遇到类似情况,即使和PC连接,也会频繁运行USB底层程序,占用CPU时间。暂时用别的方法绕开。 ...

我的又不同,连上pc的usb,就一切正常了。程序也能跑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因为是加入噪声程序才跑的。不加的话程序几乎不跑(其实还是极慢的在跑)。 ...

:L不明白你的程序时怎么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程序时怎么跑的

本来是一个信息采集加液晶显示波形的东西。
现象就是看液晶刷屏(在定时中断中启动,然后spi中断中刷新数据)。
接上电脑的usb则正常。没接上的话屏幕几乎不刷,等一下刷几个点,这样子的。用镊子给usb的信号注入一点噪声,刷屏就间或跑起来一下(瞬间)。

接上电脑usb正常,拔下不刷屏,再插上又正常,有波形显示,再插拔一次波形接上次的位置。所以可以看出过程中程序没有复位。那么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屏蔽了usb低优先中断则刷屏正常。所以猜想是usb中断占用了太多时间,但是usb线都没接,为什么会频繁中断呢?
倒是接上usb估计有正确的信息,中断处理就比较顺了,所以就正常了?!

直接用的4.0的库,中断程序没改动过,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F:
ST有些官方例程的中断会在侦察到USB没接上时让程式进入低功耗模式
去看看usb_pwr.c里的 void Suspend(void)
里面有进入STOP模式的code
你看看是不是进入STOP模式了

网友G(2014-03-30):
15楼正确。

网友H:
按道理,USB拔出后,USB设备是不应该进入挂起状态的(Suspend),也因此走不到Suspend()这个函数的调用。看来,应该在suspend时,延迟一下,看是否已经断开和主机的连接:是的话,就不是挂起状态。

看来,USB的这个库还是需要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