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LM317不正常

楼主(2014-01-25):
如图,焊了一个电路板,测得的LM317输出甚至达到39V多,
R2换成可调电阻,调了两下,输出电压变化很小,然后可调电阻就烧掉了。
实际应该输出14-15V才对呀。
不知道哪里错了,求解,急啊,鼓捣一天了!
7805输出正常。

网友A:
你的317是坏的吧?

网友A:
R3应该是240

网友B:
输入电压太高了LM317受不了了。

网友C:
楼主电路首先必须带载,否则输入电压将高于317能承受的极限,没有足够电流,R1就没有足够降压效果。
其次,C1要适当加大,可取220uF。在高压输入时,R2、R3的阻值要适当提高,用可调电阻替换R2时更是要如此,而且阻值不能调的太低。注意输出电压与流过R2、R3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功耗,你算算便应该知道,初中物理和小学数学知识而已。

网友D:
不看手册的后果。

网友E:
317的输入能有这么大吗?

网友F:
317的输入好像是不能太大

网友G:
检查一下你的实际电路,是不是哪里焊错了

网友H:
的確是太大的輸入電壓,317有輸入的功率要求

网友I:
317.337的输入极限在3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