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怎么会有绿色呢

楼主(2014-01-25):
帮忙看下PCB封装中为什么会有绿色?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最小间距问题呢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设计规则  间距

网友C:
这个需要修改下你的设计rules的,里面有一项是关于过孔大小限制的,修改下的

网友C:
还有就是rules里面的关于器件的布局间隙的,也注意下的

网友D:
是距离问题,只要出现绿色,表明间距有问题,你可以把一些规则调一下

网友B:
嗯  楼主应该解决了吧   间距设计问题吧

网友E:
rule 中间距问题

网友F:
目测是焊盘和丝印的间距太近,看下silk和component那条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