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批量修改元件封装?

楼主(2014-01-25):
求助:怎样批量修改元件封装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看下书就明明的了。
在元件属性对话框的GLOBAL项中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B:
AD有这个功能呢,隔一会就会自动备份的。在history里面,或者查找相似的封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