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EZI2C从模块数据手册

楼主(2014-01-25):
       最近有坛友反应说之前分享的PSOC的模块数据手册都是按照PSOC的型号来分类的,同一个型号的下的模块数据手册数量比较多,而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不会都用的上,而是用到哪个看那个,这样找起来就比较麻烦。而且有的模块数据手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语种,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不同型号的芯片可能会需要不同版本的数据手册,这样也会造成一定的不便。因此,为了响应大家提出的问题,同时更为了方便大家以后的使用,本人决定完全按照官网的资料分类方式,将每一个型号下的每一个模块的不同版本和语种的数据手册单独放在一起,这样大家以后需要哪个模块的数据手册以及不同的版本就可以方便查找了,由于PSOC模块众多,所以只能慢慢为大家整理,而且会随时更新官网所更新的数据手册,这样大家以后查找数据手册就更方便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官网查找,希望这些能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网友A:
不知道EZI2C和I2C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B:
了解一下 刚接触这里

网友C:
先收藏了 磁盘没空间了

网友D:
正准备入手中 有人来谈一下感受吗

网友E:
额 貌似还是说明书

网友F:
楼主能解释一下EZI2C和I2C的关系吗

网友G:
不太懂 刚接触这里

网友H:
学习了 资料也很不错

网友I:
支持楼主 很辛苦的工作

网友J:
一个个找事挺麻烦的

网友K:
帮顶 真心有用的贴

网友L:
这么有用的帖子应该置顶

网友M:
三种语言好齐全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EZI2C和I2C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PSOC中EzI2C是作为I2C从, 它在第9个clock时,即还没有给出ACK时会将clock拉低,拉低的时间将超过2个时钟周期,在这个时间里用于判断设备地址是否正确等其他事项, 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给出ACK并释放clock线. 它符合标准的I2C协议, 如果在单片机中(作为I2C主)发完了设备地址后,能将clock线变成输入并等到clock线变成高电平(clock线被EzI2C释放),再检测ACK信号通信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 刚接触这里

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收藏了 磁盘没空间了

弄个移动硬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入手中 有人来谈一下感受吗

期待ls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解释一下EZI2C和I2C的关系吗

PSOC中EzI2C是作为I2C从, 它在第9个clock时,即还没有给出ACK时会将clock拉低,拉低的时间将超过2个时钟周期,在这个时间里用于判断设备地址是否正确等其他事项, 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给出ACK并释放clock线. 它符合标准的I2C协议, 如果在单片机中(作为I2C主)发完了设备地址后,能将clock线变成输入并等到clock线变成高电平(clock线被EzI2C释放),再检测ACK信号通信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 貌似还是说明书

额,数据手册是最好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太懂 刚接触这里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资料也很不错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 很辛苦的工作

多谢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个找事挺麻烦的

是啊,所以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帮顶 真心有用的贴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用 帮顶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有用的帖子应该置顶

可惜没有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种语言好齐全 = =

就这三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