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DRAM读取数据时位线上的电压摆幅公式不明白

楼主(2014-01-26):
第一句印错了,应该是在进行读操作之前,位线被预充电。我想问的是这个公式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A:
我的理解:
(Vbit-VPre):等于压差.在之前有一个Vpre电压,即管子的WL上的线上电压是Vpre,当进行读操作时,你可以看到有一个0至1的变化,这个变化因子就是Cs/Cs+Cbl.。类似于电压的分压操作。
通俗的理解就是WL类似一个常压(delta T的时间内),通过BL上的电压变化来确定信号的位是否有被写入。
XGnd那张小图就是指的Read的0至1翻转时,对BL进行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Vbit-VPre):等于压差.在之前有一个Vpre电压,即管子的WL上的线上电压是Vpre,当进行读操作时, ...

不是字线被预充电至Vpre,而是位线被充电至Vpre.它印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字线被预充电至Vpre,而是位线被充电至Vpre.它印错了。

我觉得是正确的啊...
通过delta V的变化即Cs/Cs+Cbl之前的比例分压来等效类比。在Bl线上会有电压的拔动.
你看看中间的那个图的,前面有个写操作意味着Write Operation,也有可能是预充电的动作,类似precharge.
后可以看到接着来一个Read动作,MOS管打开,对Cs充电,可是时间非常短,所以BL上的电压看起来是个上升沿缓慢关短的动作。因为WL的电平明显会缓慢的回到Vdd的状态。MOS管子也会慢慢关闭。
我觉得那个Cs/Cs+Cbl应该是指的这个时间变化率,它指1~10%的区间,跟SlewRate的概念有相似之处(范围不同而已)。
个人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