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4-01-26):
这是个传感器放大电路,运放的工作电源可以是单电源,也可以是+/-电源,单电源和双电源啥区别?高手指点,谢了!

楼主:
忘加图片了,

网友A:
SENSOR1接口中无地线GND,LZ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单电源与双电源基本没啥区别,看需求而已!

网友C:
如果你的传感器的信号有正负之分,那就需要双电源,否则会丢失。

交流电流传感器一般都是双电源的,采样有正负。。。

网友C:
当然  电路本身可以对采样信号做处理,比方叠加一个合适的直流信号  也许就可以用单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