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i

楼主(2014-01-26):
板子布完之后,发现安装孔和地线之间有个电容的符号,不知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意思就是这两个需要连接到一起。

楼主:
那为什么中间有个电容的符号呀?安装孔已经接地了呀

网友B:
规则错误,就是没有相连

网友C:
很明显就是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D:
可能什么地方时孤岛,没有和其他地连在一起。

网友E:
这两个地方需要连接起来

网友F: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G:
规则上肯定有问题,同样是地,一般情况下附铜都是会覆盖到你的画的地线的。肯定是你附铜的规则上除了问题

楼主:
确实是规则的问题,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改的,似乎是改了一下间距,从新敷了下铜就没了 谢谢!

网友H:
告诉你需要连接一起。应该还是你设置的问题。rule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