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我的电控磁动机,欢迎质疑拍砖

楼主(2014-01-26):
我用一块3.7V的手机电池,成功驱动了一个自重约28公斤的大飞轮以每分钟大约80转的速度旋转,感觉有比较大的轴功率,具体多大,因无专业测试设备还不清楚,请高人按照我提供的参数帮忙算一下可能的轴功率,谢谢!请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yMDg4MTc2.html?firsttime=399

网友A:
视频挂了

网友B:
看出来了,是用电磁铁的,控制好电的通断,就可以让其不断加速,直到这个系统的上限

网友B:
lz做这个是有什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做这个是有什么用吗

想利用一下磁能

网友B:
lz只是做着玩玩而已吗,没有什么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只是做着玩玩而已吗,没有什么应用吗

这只是个利用永磁能的初步的实验,等成熟后用处就多了

网友B:
是不是做电动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电动机呀

也可以这么说,反正就是要做到用最少的能量驱动最大的轮子最快的转动

这个和直流电机的原理是一样的,传统的直流电机是用机械的方式,你这个是用电控的方式 能量是守恒的,想要获得相同的能量,肯定要输入更大的能量,在你这里就是少拉快跑,一个人一次不可能搬1000斤,但分10次搬,每次搬100斤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我感觉你这其实是负载比较小,轴承基本没有摩擦力,所以才可以转的这么快,而且你说的30kg是轮子加上架子的总重,其实轮子也就一半的重量15kg左右,如果真的用,带负载了,可能很难转的这么快。
你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感觉你这其实是负载比较小,轴承基本没有摩擦力,所以才可以转的这么快,而且你说的30kg是轮子加上架 ...

架子不重,只有3公斤多一点吧轮子最轻也有27公斤,带负载肯定是要减速的,但是提速的方案有很多

网友B:
哦,希望lz可以做出一个很炫的东西,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希望lz可以做出一个很炫的东西,加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了,是用电磁铁的,控制好电的通断,就可以让其不断加速,直到这个系统的上限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感觉你这其实是负载比较小,轴承基本没有摩擦力,所以才可以转的这么快,而且你说的30kg是轮子加上架 ...

框架是空芯白钢的,不重,只有3公斤,轮子自重27公斤,我最近又做了个50公斤的轮子

网友C:
用电动机驱动效率不是更高么?

网友D:
楼主想做永动机??:lol

楼主(2014-02-25):
引用 网友C:
用电动机驱动效率不是更高么?

驱动这个轮子用了0,8W的电控功率,若完全用电动机拖动;实验结果是最少也要用10V5A=50W的功率才能达到同样的转速,效率相差之大十分惊人,所以电驱远没有磁驱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做永动机??

我不会傻到那个地步,
这是利用磁能,不是永动机

楼主(2014-03-31):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感觉你这其实是负载比较小,轴承基本没有摩擦力,所以才可以转的这么快,而且你说的30kg是轮子加上架 ...

轮子上,只那28块磁铁就重14公斤,再+两个大钜片10公斤,+14套直径8mm长130mm不锈钢螺丝钉,轴套和其它紧固件还有配重等等,26-27公斤是足有了

网友E:
多做几个极,再做个外壳包起来,不就是个电动机么

网友F:
提点问题?为什么是到了70转就上不去了呢?,1.5伏的小电机比你这个转速高多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驱动这个轮子用了0,8W的电控功率,若完全用电动机拖动;实验结果是最少也要用10V5A=50W的功率才能达到同 ...

想问一下楼主,8W的电控功率是怎算出来的?实验结果是最少也要用10V5A=50W的功率才能达到同 ,不知道你有没有把电机传动部分的阻力考虑进去~!

网友G:
难道电动机的原理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H:
看到楼主不想做永动机,松了口气。
实际上,楼主这个东西就是个电动机,是无刷的,与现在的直流风扇类似。

轴功率?这个很小,不会大于输入功率。
楼主是想知道转动起来的能量吧?那就是飞轮的动能,这个不仅与飞轮的质量有关,还与直径、质量分布有关。
楼主这种情况大概能量有50焦耳,不是很大,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8%BC%AA
要想提高能量,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转速,而转速的提高受限于阻力,最大的阻力除了轴承的摩擦力外,再就是风阻,做成流线型而不是很多突出部分会大大减少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主不想做永动机,松了口气。
实际上,楼主这个东西就是个电动机,是无刷的,与现在的直流风扇类似。
...

谢谢你这么衷恳的回复,工程师论坛就是跟那些乱七八糟的论坛不一样,这里的人这里的回复都是很有修养很有素质的,谢谢!当然,对于您认为是电动机,我觉得是欠妥的,因为这里明显用的是永久磁铁的动力在驱动轮子,也正是因为运用了磁能,从而比直接用电动机拖动飞轮节省了几十倍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电动机的原理和这个不一样?

你想啊,这个是用永磁的磁能在驱动轮子转动,电动机用的是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点问题?为什么是到了70转就上不去了呢?,1.5伏的小电机比你这个转速高多了吧, ...

驱动的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做几个极,再做个外壳包起来,不就是个电动机么

不是极多极少的问题,是主要的驱动力是电还是磁?这是主要问题,电动机,主要的驱动力是电,就算直流永磁电机,也不过只省了一半的电,而我这个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来自于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

你的意思是多用了电反到效率高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8W的电控功率是怎算出来的?实验结果是最少也要用10V5A=50W的功率才能达到同 ,不知道你有 ...

电控磁动机的直流输入功率是用输入的电流*电压;交流电动机的功耗是直接用功率计测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想啊,这个是用永磁的磁能在驱动轮子转动,电动机用的是电能

你这个不用电?下面是引用百度百科的,你看看,尤其是最后一句。
电动机(Motors)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一种设备。它是利用通电线圈(也就是定子绕组)产生旋转磁场并作用于转子(如鼠笼式闭合铝框)形成磁电动力旋转扭矩。电动机按使用电源不同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电力系统中的电动机大部分是交流电机,可以是同步电机或者是异步电机(电机定子磁场转速与转子旋转转速不保持同步速)。电动机主要由定子与转子组成,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运动的方向跟电流方向和磁感线(磁场方向)方向有关。电动机工作原理是磁场对电流受力的作用,使电动机转动。[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不用电?下面是引用百度百科的,你看看,尤其是最后一句。
电动机(Motors)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 ...

呵呵,您没注意看哦,我那个是用磁铁驱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没注意看哦,我那个是用磁铁驱动的

“我用一块3.7V的手机电池,”如果把这个电池去掉您的轮子还能转那说明的确没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一块3.7V的手机电池,”如果把这个电池去掉您的轮子还能转那说明的确没用电。 ...

那个电池是用于电控的,不是驱动的,就好比说马航370上也用电池了,你能说那是电动飞机ma?ha ha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池是用于电控的,不是驱动的,就好比说马航370上也用电池了,你能说那是电动飞机ma?ha ha  ...

电磁铁的磁不是电产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铁的磁不是电产生的么?

我用的是永久磁铁,不是电磁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衷恳的回复,工程师论坛就是跟那些乱七八糟的论坛不一样,这里的人这里的回复都是很有修养很有 ...

找一个直流风扇,就是最常见的那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一个直流风扇,就是最常见的那种,拆开看看。

您说的直流风扇不用拆开看我也知道其构造,和电脑风扇差不多,都是靠永久磁铁和电磁铁之间的排斥转动风扇的;而我的电控磁动机不是这个原理,是靠转子上的多个永久磁铁与定子上的少量永久磁铁的吸引力转动轮子,而我用的电池只是用来扰动定子磁场强度,给它一个小小的扰动就打破了平衡使转子顺利通过死点,就这么简单,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原理,错误以为就是普通的电动机,这不能怪你,只能怪我没讲明原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直流风扇不用拆开看我也知道其构造,和电脑风扇差不多,都是靠永久磁铁和电磁铁之间的排斥转动风扇 ...

所以只能做小小的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直流风扇不用拆开看我也知道其构造,和电脑风扇差不多,都是靠永久磁铁和电磁铁之间的排斥转动风扇 ...

定子上的少量永久磁铁,这个可以完全取消。
创造一个死点,然后再去克服,那还不如开始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子上的少量永久磁铁,这个可以完全取消。
创造一个死点,然后再去克服,那还不如开始就没有。 ...

没有定子磁铁,转子上的磁铁与谁互动?定子磁铁不是人为制造的死点,那是驱动力的来源,平时靠它吸引转子,当它出现死点前,又被巧妙扰动磁场改变了特定的属性,定子磁铁是巧夺天工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只能做小小的功。

只要永磁的能量被开发出来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今天我开发出来的永磁能量小,也许于明天你开发出来的会更大,更可能未来的人类对永磁能量的开发有大的飞越

网友J:
轴功率怎么算??

网友H:
看得出来,楼主有永动机制造者的潜质,所以本人不再回帖了。

说得对。所以我不回。

网友K:
看了,就是个无刷电机。

网友K:
简易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得出来,楼主有永动机制造者的潜质,所以本人不再回帖了。

好吧,那我们讨论经典物理范围内的问题吧
将75公斤物体一直提起在1米高的空间一年,所做的功是多少?

网友L:
提的那个人做的功是0

你提重物站那一年不消耗能量呗?
你提重物站那一年不消耗能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的那个人做的功是0

那提重者效耗的总能量是多少?总不会只是从地面提到一米高时所耗掉的那么一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得出来,楼主有永动机制造者的潜质,所以本人不再回帖了。

开始还不觉得,现在发现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始还不觉得,现在发现还真是。

你i应该去电台查禁零能耗的中央空调广告了,因为按你的逻辑,他那个是纯“永动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提重者效耗的总能量是多少?总不会只是从地面提到一米高时所耗掉的那么一点吧? ...

提重者不论消耗了多少能量,他对重物做的功是0

网友M:
楼主的白盒子内是不是一个永磁体,或者是电能转换成的永磁体。通过盒子内磁体的极性和转轮磁体极性不同,从而驱动转轮旋转。其主要控制在于如何保证盒子内的磁极按时的交替变化,且该变化不需要太多的电功率。
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白盒子内是不是一个永磁体,或者是电能转换成的永磁体。通过盒子内磁体的极性和转轮磁体极性不同,从 ...

基本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重者不论消耗了多少能量,他对重物做的功是0

我没问它做不做功,我只关心它消耗了多少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易无刷电机。

你还丢掉两个字
简易无刷永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得出来,楼主有永动机制造者的潜质,所以本人不再回帖了。

接着拍嘛

楼主(2016-01-20):
经过这一年多的不断改进,现在我的电控磁动机使用了强大的钕磁和粗大的驱动线圈,使驱动功率大大降低而轴功率大大增加!

楼主:
原来,自由能源就在磁铁中!

楼主(2016-04-04):
电控磁动机之所以能以小搏大,主要原因如下:
1 磁动机无死点:磁场能得以充分利用。
2 利用了反电势:变害为利。提高了输入能效。
3 利用了大磁铁:根据小磁控大磁原理,小磁一定,大磁越大相互做用力越强。
4 利用了惯性:适当配制转子重量,转动惯量。
5 规避了部分楞次阻力:发电机采用环形铁心锁定了大部分楞次磁通。如能进一步变楞次阻力为楞次助力,效果更嘉。
6 降底了涡损,铁损:驱动转子上的永磁采用铁氧体磁铁,因其非金属特性大大降底了涡损,铁损。
7 降底了铜损:因驱动电磁铁的线圈采用粗线径,降底了铜损。如能进一步确认大线圈有增能,前景更可观。

网友N(2018-05-22):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一年多的不断改进,现在我的电控磁动机使用了强大的钕磁和粗大的驱动线圈,使驱动功率大大降低而轴功 ...

你好朋友,我也在搞电控磁动机,加我qq842494653,希望交流

网友O:
意思就是用小的能量输入,最后输出大的能量,所以有人说不再回帖。
既然楼主认为方案可行,那么应该去测试下,你的输入是多少,又能输出多少,带个负载一试便知。

楼主(2018-10-29):
引用 网友O:
意思就是用小的能量输入,最后输出大的能量,所以有人说不再回帖。
既然楼主认为方案可行,那么应该去测试 ...

我可以用小的能量输入是因为同时还利用了大永磁铁的磁能。很多人就是没看到这一层。我不过是巧妙的利用了永磁能,让永磁能参与了能量转换。那些刚背会能量守恒定律的人不懂得永磁能也是一种能量。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小的能量输入是因为同时还利用了大永磁铁的磁能。很多人就是没看到这一层。我不过是巧妙的利用了 ...

这么久了还在研究永动机啊,不太现实的,你能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数据吗?

网友P:
视频看不见了,按照无输出飞轮系统,理论上280公斤都可以用3.7V的手机电池驱动起来,关键的不是多大电池驱动,而是驱动到最高转速的时间,这还是一种能量转换过程,比如你的手机电池每秒能释放1焦耳能量,而假定280公斤的飞轮系统达到额定转速需要的能量为1千焦耳,那么,很明确你需要1000秒时间才能推动飞轮达到这个值,(忽略转换过程效率)。然后,电池失去了1千焦耳能量,而飞轮系统存储了1千焦耳能量。
你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只是实验了一个正常的能量转换存储过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久了还在研究永动机啊,不太现实的,你能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数据吗? ...

本人的光磁互补电动车在无外接充电的情矿下,五个月来已经累计行驶两千多公里了。原理就是基于这几年本人研制的低能耗电控磁动机,而磁动机所需的电能由太阳能提供。所以整车不再需要另外充电。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本人的光磁互补电动车在无外接充电的情矿下,五个月来已经累计行驶两千多公里了。原理就是基于这几年本人 ...

你利用了太阳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利用了太阳能而已

哈哈,你用一块半平米多的太阳能电池给我驱动一辆四轮电动车跑两千公里看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用一块半平米多的太阳能电池给我驱动一辆四轮电动车跑两千公里看看? ...

既然你只输入了少量的能量,就得到了大的能量输出,那么完全可以拿出大能量的一部分作为输入,这样循环下去,不再需要新的能量输入,反而有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出,永动机就搞定了。

就凭你这句话,足见你对永动机很有研究。呸服

网友Q:
楼主有些想歪了, 不是别人黑你, 是你的基础有点不好, 但是精神可嘉
想利用磁铁本身能量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
你这磁铁可以看成弹簧, 在释放能量后是需要外部输入能量才能持续工作, 就是说需要你再压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既然你只输入了少量的能量,就得到了大的能量输出,那么完全可以拿出大能量的一部分作为输入,这样循环下 ...

我搞的是高效电控磁动机,并非不需要能源的,只不过需要的输入不多,一块光伏就可以了。你却在这口口声声说永动机,好吧,不敢在你这个永动机大佬面前卖弄了。

既然这样,我这个“永动机大佬”可以闭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些想歪了, 不是别人黑你, 是你的基础有点不好, 但是精神可嘉
想利用磁铁本身能量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
...

请你注意,本人并非在空想,而是早已出实物光磁互补电动车了。之所以相隔几年后回来透露这个消息,实在不是卖弄,不过是想给本贴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