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6 RTC相关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26):
1,i.MX6是否所有型号产品均支持Secure RTC?如果不是,如何判别哪些产品支持,哪些产品不支持?
2,现在使用的型号是:MCIMX6S5EVM10AB
1)如有对应的RTC模块,其外部的32K晶振和电池模块将应如何与CPU连接?是否有电流电压要求?
2)如没有RTC模块,应如何连接外部RTC,是否有文档说明?
以上问题还请尽快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MX6所有型号均支持Secure RTC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brochure/FLYRIMXPRDCMPR ...

谢谢,但为何在IMX6SRSFS.pdf文档中
secure RTC 模块使用虚线框出,参照下面的说明,应该是仅适用于某些特点的产品。如何理解这句?

网友A:
你用的是MCIMX6S5EVM10AB
你可以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ry.jsp?code=i.MX6S

如果想知道part number每个字符的意思, 可以看这个: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errata/IMX6SDLCE.pdf  (看第二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MCIMX6S5EVM10AB
你可以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 ...

这个我明白,只是很奇怪,我查看了i.MX6所有家族的框图(包括SoloLite,Solo,DualLite,Dual和Quad),均未见有对Secure RTC 模块的虚线标识。
如上图所示,应该在i.MX6系列中必有产品是没有Secure RTC模块的,我只是怀疑上图对Secure RTC模块的标识是否是错的?如果没错,是否可以帮忙介绍下,i.MX6系列中哪些产品是没有Secure RTC模块的?
甚是疑惑,还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MX6所有型号均支持Secure RTC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brochure/FLYRIMXPRDCMPR ...

你好,IMX6DQ6SDLHDG.pdf文档中我没有看到关于battery如何与CPU连接的说明。还请帮忙确认,谢谢!
查了一些资料都是连PMIC的,客户那边不想连FSL的PMIC,是否可以提供CPU侧的相关引脚的电流电压要求,以便参考!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会通知我们的i.mx工程师帮您解答!
请耐心等待!

网友A:
电流电压要求都可以在datasheet里面找到,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ocumentation_Tab), 不用PMIC的話, 客戶要注意Power-Up Sequence.

网友B:
楼主,请仔细阅读官方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压要求都可以在datasheet里面找到,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 ...

是否可以详细点,我对文档不是很熟……上电顺序应该如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详细点,我对文档不是很熟……谢谢!

您好,还是请您按照提示仔细查看文档。
因为我们的工程师说,您的问题文档中都讲了,我们的工程师也很忙,不可能在哪一页都告诉您。
所以,还是建议您自己按照提示自己查看文档,谢谢您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