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152的beep功能

楼主(2014-01-26):
STM8l152的beep功能外电路是不是直接接一个蜂鸣器就行了,还有谁有beep的例程呀,不吝请教。我都搞了好几天了,硬是没发出声音,波形也没有。。头都大了

网友A:
蜂鳴器,要用無源的,我是用2.7khz,另接電晶體驅動。
接在PD4

我是用IAR,使用在STM8F003F3F,內振16Mhz,供你參考:

void Beep_Init(void)
{
          BEEP_CSR = 0 ;
        BEEP_CSR_BEEPSEL=0x01;        //00: fLS/(8 x BEEPDIV) kHz output
                                                        //01: fLS/(4 x BEEPDIV) kHz output
                                                        //1x: fLS/(2 x BEEPDIV) kHz output
        BEEP_CSR_BEEPDIV=10;        //00:/2
                                                        //01:/3
                                                        //02:/4
                                                        //   :
                                                        //0E:/16
                                                        //0F:/17

        //128k/2.7k=47.40=48, 48=2*24 or 4*12 or 8*6
        //2*24:BEEPSEL=1x, BEEPDIV=xxx
        //4*12:BEEPSEL=01, BEEPDIV=11
        //8*6 :BEEPSEL=00, BEEPDIV=5
}

要他叫,就這樣:
BEEP_CSR_BEEPEN=1;
不要他叫,就這樣:
BEEP_CSR_BEEPE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