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IAP15F2K单片机在线仿真出了问题。

楼主(2014-01-26):
严格按照官方介绍执行操作,用USB转串口下载程序正常,证明硬件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不会犯弄错COM端口的错误,但是用keil进行仿真时提示"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 ! please restet your arget system and try again"和“ 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大家不知道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根据STC的要求你检查下:

仿真器使用注意事项:
1、用户不可访问仿真系统区的0DC00-0F3FFH区域的6K代码空间
2、用户不能修改0400H-06FFH区的768字节的XDATA
3、用户不能向P3.0口和P3.1口写数据
4、用户不能使用与P3.0和P3.1相关的中断和功能(包括INT4中断、定时器2的时钟输出、定时器2的外部计数)
5、串口1可以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进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STC的要求你检查下:

仿真器使用注意事项:

就是因为没有用过STC的在线仿真功能,所以随便写了一段小汇编试一试仿真,按照STC所说的避讳,都做到了,所以,应该不是您说的注意事项问题。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B:
补充:(转载)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方法:
1、首先必须安装仿真驱动,可通过点击此页面中的"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进行安装
2、准备1片IAP15F2K61S2或者IAP15L2K61S2的芯片
3、将其设置为仿真目标芯片
4、按照上图将芯片与电脑进行连接
5、打开目标CPU的电源
6、在Keil软件中打开项目,并进行相关设置(参考STC Monitor51仿真器使用指南)
7、设置完成即可开始调试

另:或使用台式机串口试试(哪怕USB转串口可下载程序,但稳定性通常不够原生的串口好)

或看看杜洋的STC仿真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605730-1-1.html, 一定可以的。

(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转载)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方法:
1、首先必须安装仿真驱动,可通过点击此页面中的"添加MCU型号到Kei ...

自己反复试一试,一定要搞成功的。

楼主:
我自己用软件仿真都是挺正常的,硬件仿真还是那个样,改波特率没有用、重启电脑尝试没有用。是不是出现在下面的驱动部不应该选择什么S8051.DLL,而是别的什么?

楼主:
还有,与自己的keil 版本有没有关系,我用的uv4,**版(估计会被鄙视),如果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可用版本发送到我的702730136@qq.com

网友C:
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STC的IO口测试例程可以仿真,代码大一点就不行

网友D(2014-03-07):
降主频,把主频降到6M,或者5.几M

网友E(2016-05-15):
楼主,我也遇到过

网友E:
程序大点就出错

网友E: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