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锂电池充电IC

楼主(2014-01-26):
求助,帮助推荐国产的锂电池充电IC,希望封装小一点。另外,DC-DC降压,也帮推荐。

网友A:
SGM4056,带输入过压保护,可设置停止充电电流:
降压DC-DC,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大?没这些参数就没办法选择。

网友B:
可以上贝岭去看看
还不错

网友C:
有深圳如韵的,最高输入28V。。。蛮高的输入电压。。

网友D:
上海贝岭  无锡芯朋

网友E:
TP4057 SOT23-6,够小了吧

网友F(2014-06-13):
引用 网友A:
SGM4056,带输入过压保护,可设置停止充电电流:
降压DC-DC,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大?没这些参数就没 ...

这个圣邦网站上面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圣邦网站上面没有啊

品牌不自信的一个体现吧;P
国内品牌个个都把规格书看的跟宝贝似的,要么藏着掖着不公开,要么提供的规格书简化的像比基尼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