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emwin分配内存超过64K进GUI_Error()的问题

楼主(2014-01-26):
大家好,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使用STM32F103VC,FSMC外挂64K*16 SRAM(IS61LV6416)及SSD1963,移植了keil带的emwin。一切功能正常,外挂SRAM测试读写也都正常。现在问题是给EMWIN分配内存(使用外挂sram)超过64K后GUI初始化通不过,会在GUI_ALLOC_GetFixedBlock()函数内跳入GUI_Error().分配64K及以下内存emwin运行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多谢

楼主:
晕,板子问题,SRAM最高地址位虚焊。导致RAM高64K跟低64K数据重复。:L

网友A:
恭喜楼主, 自己找到了问题.
焊接往往是不被关注的低级问题, 却常常会被它困扰很长时间, 要适度关注和考虑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自己找到了问题.
焊接往往是不被关注的低级问题, 却常常会被它困扰很长时间, 要适度关注和考虑 ...

多谢版主,很多难缠的问题最后往往发现是不经意间的低级错误引起的,

网友B:
焊接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