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大神指路:ST上位机的USB与PC的USB的区别

楼主(2014-01-26):
最近做了条USB延长线,将USB线延长到6m。设备通过USB连接上位机时,上位机能够正常识别,并且通过USB分析仪抓取的数据是正确的,且没有什么丢失。但是设备连接PC机时,PC不能识别USB设备,使用USB分析仪抓取的数据,基本上都是Corrupted。都是同样的线,为什么这两个有那么大的区别。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B:
和USB端口的驱动能力也有关系。线过长会导致压降太大,从而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