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各位前辈来聊聊PCB布局经验~

楼主(2014-01-26):
最近开始画板子了,第一次画板,被前辈批的一无是处,也给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参考datasheet后面的推荐布局,按功能模块划分等等,但是自己查的资料还是布线的规则相对多一些,所以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布局有什么经验法宝~多谢喽!
另外,按功能模块划分其实不是很理解,感觉也不是单纯的说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分开那么简单~也希望前辈们帮忙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A:
布局难说的啊
各个板子不一样,元件不一样,各定义不一样,无法有个类似的规则。
甚至有些规则在有些环境下是相互打架的

这个或许跟经验相关性要大很多,而且还要看你从事哪一块的工作的

网友B:
可以看看某某公司布线规则,百度一搜,应该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某某公司布线规则,百度一搜,应该有不少

布线规则网上倒是一大堆,我说的是布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难说的啊
各个板子不一样,元件不一样,各定义不一样,无法有个类似的规则。
甚至有些规则在有些环境下 ...

恩,确实挺不好讲的,但是一些常用的经验,比如晶振一般要紧邻器件啊,cpu应该放在板子的哪里,JTAG口怎么放,之类的吧~前辈多给经验指导哇~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确实挺不好讲的,但是一些常用的经验,比如晶振一般要紧邻器件啊,cpu应该放在板子的哪里,JTAG口怎 ...

真要细想,条例太多。
你说晶振有很多种的,无源,有源,有源的晶振的电源滤波和小磁珠如何摆放,无源的如何摆?负载电容如何放置,是否需要整形用的电阻,周边的元件离这种晶振要注意什么?晶振外壳是否需要接地,晶振如果采用某些设计(单晶体方案),如clk_out外接电容接到其它的IC,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点?特别是一串接的电容或是电阻的分支电路如何摆放?
如果还考虑到板子的发热情况,又是一堆东西,有些情况下晶振的温漂是否考虑?我看到过一个FPGA的设计,对晶振要求特别高,关键是ppm的控制有些变态了。
条件多了,有些东西也跟着变的。
这些都没考虑过插件机的器件间距的考虑的。你一考虑上,情况又有些变化的。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布线规则网上倒是一大堆,我说的是布局呀~

哦,本人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