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产品】动力电池测试系统

楼主(2014-01-26):
我们主要应用的是TMS320F2803X、TMS320F28335等,哈哈,先传个图片吧!!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对应用或板子的介绍?

网友B:
Ti的产品也可以用到强电环境中的?
支持一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对应用或板子的介绍?

当时选择DSP主要基于稳定性、数据处理和带CAN2.0B通讯的考虑,
主要用到的模块:
1、定时器:实现长时间的定时;
2、IIC:读取EEprom的数据;
3、SPI:读写ADC/DAC等;
4、CAN:进行CAN通讯;
5、RS232:程序烧写;
6、看门狗:软件复位;
7、GPIO:其他的逻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产品也可以用到强电环境中的?
支持一下的啊

我们把DSP用作控制部分,经过这两年的验证,效果还不错的,哈哈!!

网友C:
那么小的板子配套那么大的机器,坑爹哇

网友D:
我去 这也太大了 小心脏承受不了

网友E:
这是楼主公司自己的东西?

网友F:
lz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们都看出来了

网友G:
好大的机器怎么用啊

网友H:
楼主的厂房应该无比巨大吧 这么大的机器

网友I:
一小块板子 那么大机器 什么情况

网友J:
支持一下 头一次看见应用到强电环境中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支持一下 头一次看见应用到强电环境中的

应该是视频会议或者网络设备一类的东西,高压的控制柜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视频会议或者网络设备一类的东西,高压的控制柜不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会在厂房里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会在厂房里呢

难道放到老总办公室里面去?

楼主:
我们主要是做动力电池测试设备的,设备的型号/规格:
1、单体:0-300A/5V--4/8通道
2、模块:0-300A/60-150V--4/8通道
3、超级电容:0-300A/60-150V--4/8通道
DSP主要用作控制部分,高压部分是带隔离的,目前主要用到:F2803X和F28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