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桥式整流怎么这样?

楼主(2014-01-26):
今天家里的楼道触摸延时开关坏了拆出来修一下,发现用稳压管做整流没见过。大家看一下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A:
VCC24输出是3V左右,如果直接用二极管输出是300多,不知是否正确。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好处是省了2个4007。缺点是多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不过稳压二极管的发热少了一半,可以用功率稍微少一些的稳压二极管)。另外调试的时候,切断市电输入,直接稳压电源加到VCC24上,电压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网友C:
1N4749是个24V的稳压二极管,保证整流输出稳定在24V,正半波时D3工作在稳压状态,D1、D4整流。负半波D4工作在稳压,D2、D3工作在整流状态。

网友D:
这个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24输出是3V左右,如果直接用二极管输出是300多,不知是否正确。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

具体电压没测量过,主要是供给24v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处是省了2个4007。缺点是多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不过稳压二极管的发热少了一半,可以用功率稍微少一些的稳 ...

谢谢老师的回答,4749是1w的整流出来还有一个35v/100u的电容滤波。我这边市电波动并不大,8个开关全部是4749击穿短路,然后R1就变成保险了(R1全部烧了),这些开关寿命都是1年,所以觉得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E:
这两个稳压管实际上不是全桥的一部分,而是双向稳压的作用,用于从220V交流电里“取出”工作电路需要的电压,另外阻容降压电路本来就不是高可靠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答,4749是1w的整流出来还有一个35v/100u的电容滤波。我这边市电波动并不大,8个开关全部是4 ...

按道理,即使输出短路,也应该保证R1不能烧毁。
R1和4个二极管(或者稳压二极管)在上电瞬间容易损坏,此时瞬间电流可能会比较大。
普通的电路,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的,一般只烧毁电阻或者稳压二极管的其中一个。
你这个电路,当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时,电容的正反向压降不一样,电阻的功耗反而会大一些。

网友F:
设计思路不错的,4749既是全桥的一部分,又起到了交流稳压的作用,但如果经常坏4749,则有可能电流选得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稳压管实际上不是全桥的一部分,而是双向稳压的作用,用于从220V交流电里“取出”工作电路需要的电压 ...

感谢版主回答,我觉得稳压管已经是全桥一部分了,当一个稳压时另一个在整流,毕竟电路需要一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思路不错的,4749既是全桥的一部分,又起到了交流稳压的作用,但如果经常坏4749,则有可能电流选得小了 ...

找个时间测量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即使输出短路,也应该保证R1不能烧毁。
R1和4个二极管(或者稳压二极管)在上电瞬间容易损坏,此 ...

恩,谢谢老师回答

网友G:
4楼的解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