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USB线拔下来重新插上才能显示这次的程序

楼主(2014-01-26):
最近研究芯片CY7C68013A。用control panner烧写固件程序,步骤都没错。但是每次烧完后,得把USB线拔下来,重新插上,才能显示这次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

就还是上次烧写的固件程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可以用开发包配套的例程下载一试。

网友C:
嗯,应该不用拔下USB线

网友D:
对,不用拔下USB线,就能够重新枚举。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网友E:
需要设置自动下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