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DMA接收数据(已解决)

楼主(2014-01-26):
DMA, K60, DM, spi, pi

K60 的spi 如何配置成dma的方式接收数据?

网友A:
您可以根据RM中SPI章节的讲解以及DMA章节的讲解配置。
主要涉及三个模块:SPI , DMAMUX以及DMA。
SPI模块关于DMA请求,请查看K60P144M100SF2V2RM.pdf中的 50.4.7 Interrupts/DMA requests 章节。
DMAMUX的配置请查看K60P144M100SF2V2RM.pdf中21.5 Initialization/application information章节。
DMA的配置请查看K60P144M100SF2V2RM.pdf中22.5 Initialization/application information章节。
另外,其实官方的K60 120M中就有关于SPI DMA的代码,您可以参考着配置,而且我们有中文文档讲解。
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70396-1-1.html

网友B(2014-03-27):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根据RM中SPI章节的讲解以及DMA章节的讲解配置。
主要涉及三个模块:SPI , DMAMUX以及DMA。
SPI模块关 ...

请问一下我使用k60的话,可不可以把pit中断等级高于dma通道传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使用k60的话,可不可以把pit中断等级高于dma通道传输?

这个看你应用的吧?

- - 谁不怕打断,谁就低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