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差模共模滤波问题

楼主(2014-01-26):
公司的电路图,为了抗共模干扰与差模干扰,分别加入了一个共模电感,一个差模X2电容如下图

问题:
1。 抗共模干扰,这里加了共模电感,为什么不只用共模电容。
2.   抗差模干扰,这里加了X2差模电容,为什么不只用差模电感。

网友A:
你的电路从右到左,还真不习惯

网友B:
可能是习惯设计,也可能是环境较好。从电路上分析,电路没有太多的为是么。有些电源的滤波电路做了2-3级的滤波。有些简单的电路根本没有滤波。

楼主: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容这种搭配,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差模电感不是抗干扰,是平波的,对输入电流尖峰进行有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容这种搭配,这样有什么好处?

小功率电源这么干省成本,共模电感除了干本职工作还兼职差模滤波。。。
原因在于共模电感不可能完全"对称",总会存在漏感,这就形成了差模电感,配合X电容构成一级LC滤波。。。
共模电感一绕组开路,测另一绕组得共模感量;短路一绕组,测另一绕组得差模感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