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工具通过串口

楼主(2014-01-26):
PC将*HEX文件下载到脱机下载工具中,脱机下载工具再通过串口将程序写进MPC89E515中。

楼主:
类似stc的脱机下载板,有吗?

网友A:
目前笙泉大都仿真器都支持有脱机下载吧

网友A:
U1,U2 ISP ,OCD_ICE仿真器

网友B:
对,但是不使用串口方式。

网友C:
目前,笙泉暂时没有,请选择连机下载

网友D:
笙泉公司单片机有专门下载工具

网友E:
应该是没有串口脱机下载工具.

网友F:
笙泉公司的处理器如单片机支持离线下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目前,笙泉暂时没有,请选择连机下载

我记得是有的。

网友H:
笙泉的处理器大多数都可以有离线下载

网友A:
哦,知道了

网友I:
看的有点晕啊

网友A:
嗯,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