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用的人多不多啊?

楼主(2014-01-26):
有些担心F2成不了市场主流;1)F1系已经成为绝对主流;F4从高端向下压;
在F4和F1上下夹攻之下,F2沦为**肋;这样,多年后说不定F4的价格比F2还要便宜;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肋 ,有可能。

楼主:
从论坛上看,F0刚出来,论坛有些广告,二页;
F1已经有无数的贴子;F4的贴子也一坨一坨的,——多;
只有F2和F3非常冷清;既然是这样,F2和F3以后能不能买的到都是个问题,随便去市场一打听价格,价格就立即上扬,因为库存数少;

楼主:
象引脚多一些的STM32F20XVX封装,价格比STM32F4XX同样封装的要贵;而且不好买;放弃!

网友B:
能用F4为什么选F2,外设都是一模一样的,选F2不选F4的唯一理由就是价格了。批量不大的话用F4就结了!

网友C:
楼主很有远见,赞一下

网友D:
从楼主的分析来看是能得出楼主的结论的

网友E:
有人在用。。。。据说JLINK V9用的是STM32F205.。。。。。。

网友F:
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还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H:
感觉F2还是不错的

网友I:
F2的确还需要改进

网友J:
F1也快不行了,性能在F0和F4之间,以后F4价格下来了,F1的位置很尴尬

网友K:
优势还是不够明显

网友L:
用的不多还行啦

网友M:
反正我是不打算用F2了 直接F4 F4的FPU性能杠杠的

楼主(2014-03-21):
用F4的兄弟注意啦,F6快出来了;;P

网友N:
我现在用的是F2,很快就打算在新的设备采用F4系列!

网友O:
我在用F207
应用是需要以太网接口的,论性能,用107就够,但107最大只有256K flash,引脚最多也只有100pin。
所以用207,没有Camera和FPU的接口的需求,407就没必要了

网友P:
就是啊!F2到F4的变化,主要在于内部总线的速度、FLASH和RAM的大小。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用的是F2,很快就打算在新的设备采用F4系列!

由于什么瓶颈,你打算换f4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Q:
由于什么瓶颈,你打算换f4呢

运算能力较差,主要是没有浮点功能,如果不使用浮点的话,两者就只有主频的差别了,不追求高主频则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R:
F2 没用过  F0 F1 F4 用过

网友S:
我用207是因为有camera接口啊.

网友T(2014-04-21):
我是从107换到207的原因:SRAM太小

网友U:
没用过。。。感觉确实不如值F4

网友V:
现在可能407用的人多点

网友W:
我在用F207,也不知有什么好处,不用F4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网友X:
STM32F205ZG 大量使用中。

网友Y:
F2系列上次看到坛友说价格降下来了,之前价格相比现在高一点。
不过只从M4出来后,每次ST原厂的人过来,就作死的忽悠我们,要俺将手头的新项目全部换成M4的。
现存项目M3的F1、F2都有用,涉及型号103、105、207、217。
我这个人不太跟风,一般都是等新的片子批量投入市场,至少一年后才会考虑去用。
因为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比较好了,该降的也已经降下来了,该暴露的问题也已将基本全部曝光出来了。
最实惠的是,网上也有N多的开发板,好多的软件资源,拿来改改就可以用了。。。呵呵。。。

目前来看F2的片子还是很不错的,性价比挺高的。
片子更新换代是必然的,只是看时间和生产厂家的营销策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