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滤波电路里面三个电感哪个是共模电感,那个是差

楼主(2014-01-27):
帮忙看看滤波电路里面三个电感哪个是共模电感,那个是差模电感。谢谢了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A:
这个图只能看出是单铁芯还是共铁芯,单铁芯的肯定是差模电感,共铁芯的具体是差模还是共模要看线圈的绕法,也就是同名端的连接方式。

网友B:
从图上看左边第一个是差模,右面的两个是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左边第一个是差模,右面的两个是共模。

版主亲自回复非常荣幸,但是小弟还有一点不明。您是怎么确认的呢?帮帮小弟,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只能看出是单铁芯还是共铁芯,单铁芯的肯定是差模电感,共铁芯的具体是差模还是共模要看线圈的绕法, ...

哪个是共铁芯,哪个是单铁芯

网友C:
共模电感是绕在同一铁心上的圈数相等、导线直径相等、绕向相反的两组线圈。差模电感是绕在一个铁心上的一个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共铁芯,哪个是单铁芯

从符号上看,左边两个是单独铁芯的,中间和右边的是共铁芯的,也就是图纸带个Z字的那四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是绕在同一铁心上的圈数相等、导线直径相等、绕向相反的两组线圈。差模电感是绕在一个铁心上的一个 ...

绕在一个铁芯上的两个线圈也可以是,只要保证线圈产生的磁力线是叠加的。而共模电感两个线圈在铁芯中产生的磁力线是对顶的,这样只有共模信号才会产生叠加的磁力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亲自回复非常荣幸,但是小弟还有一点不明。您是怎么确认的呢?帮帮小弟,谢谢你了。 ...

应该与C4、C5两只电容共同组成了共模滤波电路。C4、C5两只电容的中点接的是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与C4、C5两只电容共同组成了共模滤波电路。C4、C5两只电容的中点接的是FG。 ...

那我要画这个PCB板,输入是74V直流电,我的这些电容压敏电阻和共差模线圈的封装和参数应该怎么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在一个铁芯上的两个线圈也可以是,只要保证线圈产生的磁力线是叠加的。而共模电感两个线圈在铁芯中产生 ...

那我要画这个PCB板,输入是74V直流电,我的这些电容压敏电阻和共差模线圈的封装和参数应该怎么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是绕在同一铁心上的圈数相等、导线直径相等、绕向相反的两组线圈。差模电感是绕在一个铁心上的一个 ...

那我要画这个PCB板,输入是74V直流电,我的这些电容压敏电阻和共差模线圈的封装和参数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A:
参数图上不是都有了吗?电容耐压可以选用100V左右的即可,如果对空间要求不严的话,也可以选择150V的,安全系数高一些。电感要看最大工作电流的大小。封装那就得看你能买到什么封装的以及PCB板的空间要求了。

网友D(2016-07-19):
L1 3mH那两个是共模电感

网友E:
还没用过差模电感

网友F:
你这个滤波器是兼有脉冲抑制,或者浪涌抑制的?

网友G(2019-03-28):
差模两个腿共模四个腿,你这样记好记点

网友H(2019-05-16):
从电感值也可以看出,差模感值小,共模感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