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但是无法收到数据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1-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uma1=P2^4;
sbit shuma2=P2^5;
sbit shuma3=P2^6;
sbit shuma4=P2^7;
void senddata(uchar dat);
void display(uchar distance);
void delay(uint z);
uchar distance,temp;
void main()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3;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while(1)
        {

   //senddata(12);
   delay(100);
   display(distance);

        }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SBUF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receivedata() interrupt 4
{
    if(RI)
    {
        distance=SBUF;

    }
    else
        TI = 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distance)
{
        uint temp1,temp2, ge,shi,bai;
        unsigned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ge=distance%10;
        temp1=distance/10;
        shi=temp1%10;
        temp2=temp1/10;
        bai=temp2%10;

                P0=0xff;
                shuma1=1;
                shuma2=1;
                shuma3=1;

                shuma1=0;
                P0=table[bai];
                delay(1);
                shuma1=1;
                P0=0xff;

                shuma2=0;
                P0=table[shi];
                delay(1);
                shuma2=1;
                P0=0xff;

                shuma3=0;
                P0=table[ge];
                delay(1);
                shuma3=1;
                P0=0xff;

                shuma4=0;
                P0=table[0];
                delay(1);
                shuma4=1;
                P0=0xff;
}

这是收发程序 请高手们们看一看  哪里不对

网友A:
先用单片机发送,PC上串口助手接收,调通一边再说。请楼主阅读《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B:
楼上给的是正解的。说不定发的这一端就存在问题了,自然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单片机发送,PC上串口助手接收,调通一边再说。请楼主阅读《程序调试黑宝书》 ...

嗯,谢谢,我用串口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