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毫米的距离变化,用什么传感器检测出来?

楼主(2014-01-27):
如题,希望检测出0.05mm的距离变化,有什么方式,什么传感器好?

网友A:
50um用电阻式,磁致伸缩,LVDT,磁栅光栅都可以。
关键看安装尺寸和结构形式

网友B:
用光学方法

网友C:
  光学放大~~~~是个方法

网友D:
电感涡流传感器可以测得出来,原理是铁磁物质与传感器距离远近会影响传感器电感产生频率变化,可测出微小的距离。

网友E:
差动变压器

网友F:
不知道,但是楼上说的好像都可以的

网友G:
方法很多,楼主应先交待清楚具体应用和工艺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A:
50um用电阻式,磁致伸缩,LVDT,磁栅光栅都可以。
关键看安装尺寸和结构形式 ...

正解!

网友I:
很多啊,电涡流传感器啊,或者加速度和速度传感器,积分下就是了

网友J:
有现成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卖。

网友K:
看场景,导体的话,几毫米变化范围用电涡流几十块钱可以搞定。

网友L:
LVDT推荐,价格低.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LVDT推荐,价格低.精度高

这个就是位移传感器是吗?

网友M:
带数显的游标卡尺是什么原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带数显的游标卡尺是什么原理?

电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电阻

容栅传感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_h6Inp_uhQFLR0Qg55cm-YP6uZfWXjyUrKApd92CSUYX3tbtmWROfMiOpKdSOQjC0K6SGVczVlEPSxEbvP4fF9E1xVLs3x5HoMZvX3t--K

网友O:
要是总行程不大,<1mm,可用下面方法.
要是行程较大,则选用容栅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要是总行程不大,<1mm,可用下面方法.
要是行程较大,则选用容栅传感器.

老T的方案最好.谢谢大家大过年的来回帖,祝大家马上发财,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