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高限制,不能放插针或者连接器,怎么烧写程序

楼主(2014-01-27):
大家好,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阖家安康!
                                                                      恭喜发财!
然后开始讨论技术问题吧,先阐述一下背景:我电路外面有个外壳,外壳高度有限制,这就导致板子里面放不了连接器和插针,只能留几个焊盘,但是芯片总是要烧程序的吧,板子总要调吧,电路板上裸露的焊盘怎么给烧写器连起来呢,我实在想不到好办法,所以只能来这里请教了,希望各位能指点迷津,不胜感激啊!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弹簧顶针。

网友B:
1、如果只是研发调试,你焊几根线出来,再做个烧写的头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2、如果是以后要批量生产,那么烧程序你只要把外壳拿掉,用排阵之类的去顶就可以烧了。再不行做个工装,总能解决的

网友C:
贴片排线接口+软排线转接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弹簧顶针。

这个的话还要结构转门定制夹具吧,要不怎么保证可靠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只是研发调试,你焊几根线出来,再做个烧写的头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2、如果是以后要批量生产,那么 ...

哎,就是批量生产才头疼,研发怎么的都没关系啊,用排针顶住不能保证可靠接触啊,这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排线接口+软排线转接接口

主要目的就是想不通过这种连接器,然后只通过焊盘就可以达到调试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目的就是想不通过这种连接器,然后只通过焊盘就可以达到调试的目的 ...

在板子外部layout一个连接器,将几根调试线引出来,然后用V割,调试结束后掰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板子外部layout一个连接器,将几根调试线引出来,然后用V割,调试结束后掰断 ...

能在详细一点吗,不太明白V割是什么东东

网友D:
V割应该就是V槽切割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在详细一点吗,不太明白V割是什么东东

楼上说得对,如果只是双层板的话,那就可以用邮票孔,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E:
做个夹具

网友F:
有机玻璃做个治具 弹簧顶针 烧录 测试 一起了,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G:
研发调试的话可以接线出来,真正到生产批量的话,程序都已归档稳定了,直接做个裸片烧录工装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