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电路表达式

楼主(2014-01-27):
各位运放高手,电路图如下,

X1,X2是直流电压,
X1=0到+10V
X2=0到-3.2V
求Y的电路输入变量X1,X2及时间t电压值的表达式

万分感谢!

网友A:
把反馈部分的一组电容与电阻并联(R4||C3)等效成一个阻抗Rx1,那么反馈部分就是6个Rxi串联。
然后就是简单的运放加法运算

网友B:
这个用pspice仿真的结果,输出为4.78V(输入条件一端为10v,另一端是-3.0v) 10K电阻的一端接地,

楼主:
有电压随时间的曲线关系吗?!

网友B:
算上仿真时的初始静电点,曲线是个上升至饱和状态的曲线。
如果不是,则是一个直线,数值一致4.7478

楼主:
关键在前0~40ms的时候这段电路的响应情况,Y输出随时间波形,有大侠可以推导出来吗?!

网友C:
如果两个输入信号都是直流,就不要管那些电容的影响了,忽略它们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电路是模拟放大器的热阻抗的,这些电容是用来模拟热容的,不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