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某宝买的一个“伟纳”编程器。。。

楼主(2014-01-27):
没怎么用过,今天想用一下,插上后发现找不到了,摸摸上面的STC89C58RD+,热乎乎的,USB电源也变成了2.7V。。。。。。

网友A:
那个我用过,挺好用的,可以给AT89C51下程序,楼主装驱动了吗?仔细看看介绍,

楼主:
好吧。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换了一根USB延长线,好了。。。。。。

网友B:
usb线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我有几件东西,有的用这根线不行,要用那根线;有的不能加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