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Driver

楼主(2014-01-27):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网友A: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网友B:
装驱动的原因就是要连接硬件。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CCS才需要安装Driver

网友D:
底层的一些硬件设备的需求。

楼主:
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E:
你指的是仿真器的驱动吧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