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程序

楼主(2014-01-27):
LM3S6965的boot程序可不可以通过串口从0起始地址开始?

网友A:
啥意思了?

楼主:
我在开发板上试,发现没有偏移地址,从0开始在串口下载boot程序,总是失败,这是boot程序不允许从零覆盖flash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楼主:
如果我改bl_boot的内容,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bl_config.h里面有一个是否需要更新bootload的配置,如果不开启的话,bootload区是被保护的。
//*****************************************************************************
//
// Enables updates to the boot loader.  Updating the boot loader is an unsafe
// operation since it is not fully fault tolerant (losing power to the device
// part way though could result in the boot loader no longer being present in
// flash).
//
// Depends on: None
// Exclusive of: None
// Requires: None
//
//*****************************************************************************
//#define ENABLE_BL_UPDATE

楼主:
那TI出厂时固化的boot,bootloader是不是也是被保护的?

网友C:
出厂时的bootloader是同0开始的

网友C:
但载入用户程序后,该boot就覆盖了。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D:
这么快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