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的pcb问题,一般几层板?

楼主(2014-01-27):
用tms320vc5510a

一般做几层板啊?

各层怎么安排呢?

谢谢.

网友A:
是bga的,240pins,

需要六层?????

网友B:
看封装,

如果是BGA的话,200多个腿的芯片内部的线可能走不出来

网友B:
新手还是6层吧,不过价格就比4层贵了1倍

网友C:
我们画的是四层,上下信号层,中间是电源和地层,调通了

网友D:
要综合评估吧。 好的走线,挺多TI的BGA都可以4层的。

网友E:
你要算上产品能上多大的量

网友E:
如果量不是非常大,花大量的精力来走4层是非常不合算的。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F:
2层板没问题吧  5509我们做的两层板

网友G(2014-11-29):
两层板可以吗?我打算做两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