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电源模块坏了,求指点

楼主(2014-01-27):
给PLC控制系统供电的24V电源模块坏了
只要接通220VAC, 空开就会跳闸,怀疑是220VAC处理部分电路出问题

拆开模块看了,分两块电路板,估计一块处理AC, 一块处理DC, 里边没见任何有烧毁的,烧焦的元器件

求高手指点,可能坏在那里,
添加不了图片,请见谅,要不我贴张实物图出来了

网友A:
看不出来就测呗,,,测测输入,看哪个或哪些元件短路了

网友B:
顶一下,自己没有实力说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整流桥挂了没有?X电容有没有极间短路?难道是输入端短路?或者是输入电容过大?

网友D:
带负载没?带了的话可不一定是电源有问题哦。
没带负载的话,那就看看跨接在AC两端的器件,跨接在DC点地之间的器件哪儿有问题。
只能用排除法,1/2---1/2---1/2,最后就能知道是哪儿有问题了。
麻烦的是,你这等于小抄了一下板子。先随便找个开关电源的图看看,大概了解一下
有哪些器件会跨接吧,比如,X电容、DC滤波电容。

网友E:
上图来 清晰的要

网友F:
看看保险丝烧断没有,要是保险丝是好的,先上电然后
用万用表从输出往输入倒着量,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自己没有实力说开关电源的问题

开关电源又不是你家亲戚,说开关电源坏了,这么激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就测呗,,,测测输入,看哪个或哪些元件短路了

测了,输入电路短路。。。
只能挨个卸了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挂了没有?X电容有没有极间短路?难道是输入端短路?或者是输入电容过大? ...

你的帮助比较靠谱:lol
测了,交流输入端短路,挨个拆了测的(板子密度大,拆件真费劲)

先拆x,y电容,再拆整流桥,再拆滤波安规电容,结果还短路,后边件更不好拆了,后来怀疑开关管问题大些,直接卸开关管问题解决!mos管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保险丝烧断没有,要是保险丝是好的,先上电然后
用万用表从输出往输入倒着量,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

保险没坏,拆下来第一个测的就是保险
一上交流电,前级空开直接跳闸,还导致主断路器跳闸,网络通信系统都受影响

网友G:
两账号,整混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