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程序一直复位

楼主(2014-01-27):
做STM32仿真时,不拔下仿真器一直都没得问题,但是拔下仿真器以后程序一直在重启。

网友A:
查电压、换线束,再或者断电,重新上电试一试。

网友B:
仿真器和usb线都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和usb线都拔掉

我直接把仿真的线拔了。。不知道是不是外部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压、换线束,再或者断电,重新上电试一试。

这些都是正常的。有仿真器就行。拔了电压什么都正常。。就是不知打怎么。。一直复位 。

网友C:
看看程序里面有没有看门狗没有喂狗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程序里面有没有看门狗没有喂狗的现象

如果是看门狗就好了 。我都没写看门狗的程序